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求助,高压板35V470电容和125V10保险代换

楼主(2011-07-09):
电容用25V470代换,保险丝用普通的250V 10A代换,行不行?以后会不会有什么后果?
电容是接在输入24V的电路中的
求助

网友:
应该 没有什么关系的

网友:
24V电压 电容用25V470代换很快会爆炸的不行的。 最好50V电容代换。 保险安培一样就可以。

网友:
电容代换原则,需等于或者高于其原先耐压值,否则会鼓包

网友:
比原值大就可以了

网友:
耐压值大点,容量一样就行

网友:
这电容不行太小

网友:
电容低耐压换高耐压当然不可行,除非测好最高电压明显低于25V。保险10A代10A没问题,不过什么显示器要用这么大的保险啊?没想明白。

网友:
在论坛上发这样的帖,要么你不是维修人员,要么就是灌水

网友(2011-08-21):
电容耐压低了,没有35V的可用50V以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