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产USB-CDROM

楼主(2011-07-09):
怎样量产USB-CDROM????

网友:
要用 量产工具的

网友:
看看有时候装系统U盘挺方便的,正需要。。

网友:
首先下载个“ChipGenius”看下你的主控芯片,再下载相应的量产软件进行重新量产就行了。

网友:
不是所有的U盘都好弄的,根据不同的主控,找不同的量产工具,一般SMI的,和群联的稍好弄一些,兼容性也好

网友:
ChipGenius    正如楼上所说的,这个软件是要的,然后你再百度下你的芯片型号下载相应的量产工具就可以了。每个U盘的量产工具是不一样的。

网友:
量产有风险,搞不好优盘玩完、

网友:
什么主控芯片?我可以提供远程免费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