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收一台A8F.修的是暗屏..

楼主(2011-07-09):
昨天收一台A8F.修的是暗屏..改高压板时不小心把EN和地短路了..然后机子就开不了..一开机就掉电..是那的问题..高手指点一下..在线等..等你一万年

网友:
不插高压板还掉嘛

网友:
是 I/O 控制的吧

网友:
不插也掉....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点评):
我猜是保险断了

网友:
晕..短路一下就让我换板..那不是赔大了..

网友(点评):
呵呵呵 楼主 可能是保险烧了 你仔细看看

网友:
你不插高压板。裸板测试看看电流能跑到多少。或是跑到多少掉电。?

网友:
看着图纸慢慢就修出来了

网友:
查了一下午..看图纸找到一连线断了.接住以后还是掉电..lcd_vcc这个电压是多少..我测了一下是3.4V..到了高压接口就成了1.5V了.

网友(点评):
是不是高压拉低了

网友:
不插高压板,3.4V的电压正常吗?

网友:
查查图纸,量一下在说吧

网友:
这个图R194..左边是3.4V右边就是1.5V....是这样吗

网友(点评):
这个图跟D11也有关系哦

网友:
华硕有些高压是走EC控制的,看看图纸否是走EC的

网友:
查找EN信号的来源,一般都是一个主控ic控制的找一下

网友:
查图 看控制从那里来  一般都是IO芯片挂了 要么桥烧了

网友(点评):
IO 没那么容易坏了吧 保险有可能

网友:
要是桥烧了那可赔大了..郁闷死了...

网友(点评):
不会 一般没有那么倒霉 保险啊

网友:
看EC谁发出的 顺着图纸修

网友:
EN脚对地阻值是多少。。

网友:
一般都由EC发出来的,你先查一查有没有短路

网友:
看了图纸好像,EN脚要5个信号全正常才正常的。查下吧。

网友:
还是看看图纸,要仔细一点

网友:
一个信号进显卡,一个信号进北桥,一个信号进南桥,一个信号至按键。

网友:
查了一下午..看图纸找到一连线断了.接住以后还是掉电..lcd_vcc这个电压是多少..我测了一下是3.4V..到了高压接口就成了1.5V了.
着重查这部分

网友:
这部分我已经都查过了..没有什么问题..我查到风扇的控制芯片电压不正常...输入正常5V 输出1.7V..这个1.7V还往下走..走到1.5几就掉电了..和这个有关系吗..请指点.

网友:
期待高手的光临..

网友:
悲剧吧 !EC估计挂了!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扩大故障,不过不要怕,维修的人怕什么,那里不行修那里,慢慢搞

网友:
改高压已经看到N个老鸟 烧EC了

网友:
郁闷死了..烧EC就那搞啊..我这也没有这个芯片..那位有料板..给我卖一个吧.

网友:
哪里短路了

网友:
开机按键的电压是2.5V这个正常吗...和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
更换 IO看看,我上次也是不小心跟你这个一样的故障

网友:
手上没有这种板子的料板啊..

网友:
希望只是一个小问题,不然你就亏大了

网友:
就是 希望你找到料板换个EC就好了 鼓掌扩大了不好搞

网友:
掉电就麻烦了,查一下有没有短路的,看看各电压有没有不正常,

网友:
各组电压都正常..就是掉电..EC坏..还有可以北桥坏吗?
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你应该是19V加到EC 上了,不是EN短路,换EC看看先吧,搞不好,桥也挂了,仔细查查不要高压板看屏亮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