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HP650在Windows进度条死机

楼主(2011-07-09):
今天来了台神舟优雅HP650(客户说打雷时在用,屏闪了一下,再后来客户不用了关机后在开机就出现问题了),现象是进系统时在Windows进度条时死机,硬盘没问题在其它机子上试过就可以进,系统换了N多种也一样(G版系统G起后安装时就死机,硬装根本进不去,换了几张盘都一样),拆开机裸板点时发现网卡芯片很烫,把芯片取下还是一样死机,不知道怎么搞了,哪位大侠帮个忙有遇到这样的说下,谢谢了

网友:
南桥挂了   打雷的网卡  南桥坏的居多

网友:
南桥  EC都有可能挂掉

网友:
外设  一样一样的取取看   声卡  读卡器

网友:
这个问题,南桥,EC 网卡,都有可能,既然楼主的是网卡发烫,就先查查网卡的电路,没问题再搞南桥

网友:
应该是南桥挂了

网友:
南桥出问题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估计换上好的网卡芯片就OK了。

网友:
换南桥,肯定会好的。修好几台了!

网友:
这个问题,南桥,EC 网卡,都有可能,既然楼主的是网卡发烫,就先查查网卡的电路,没问题再搞南桥
同意同意

网友:
楼主拆了网卡芯片试机的话网卡的各路供电应该都会有的啊,有没有测过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有没有修好呀

网友:
前几天修了一台CQ45进水机,进系统到滚动条那一直滚,一卡一卡的,进不到系统,最后是南桥坏了

网友(点评):
换南桥好的吗。。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打些。建议换南桥看看(因为你这机器是雷击的)。

网友:
南桥。网卡都可能坏掉了。换下试试看

网友(2011-08-08):
换硬盘上去装看看

网友A:
雷击的一般容易坏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雷击的一般容易坏南桥。

恩哈,换了南桥就好了,之前只是做了一下就以为稳定了,结果是南桥坏了

网友:
确实雷打的机子  拆网卡芯片还不行的话,多数是南桥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