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00GT 死机问题,无花屏.

楼主(2011-07-09):
一8500GT 看电影总死机,跑MATS无错误...应该如何下手`
问题

网友:
有时会出现蓝屏`画面定屏死机`

网友:
加焊下GPU试试!还有量死机前后电压有没有变化!

网友:
GPU应该不会虚吧```如果虚了`跑MATS应该能出错误吧``

网友:
加焊显存试一下

网友:
这种基本都是GOU问题或有点虚焊,mats是测不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