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本人整理了来的T6时序,有不对的地方还请多多指教

楼主(2011-07-09):
9楼已经贴出来啦

网友:
不错,继续发这样的

网友:
没有积分 下载不了 好像看啊

网友(点评):
兄弟 辛苦 了 上传已经很感谢你了

网友A:
楼主,你的下载分有点高建议设低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下载分有点高建议设低一点!

是吗?还可设置下载分高低的,我不知道现在还能修改吗??

网友:
写的很好。很有启发

网友:
先下下来看看,就是下载分有点高

网友B:
日 完全骗分的
内容:第一个工作的芯片:BD4175 首先插入适配器DC-IN经F2产生DOCK-PWR16:一路经D10产生VREGIN16,VREGIN16分两路给BD4175作为供电,另一路DOCK-PWR16经Q34产生CV16,CV16又分两路一路到ADP3806作为充电电路供电,另一路到Q36产生VINT16公共端电压,刚才说BD4175是第一个工作的芯片产生VCC3SW,而VCC3SW给PMH7电源管理芯片供电(VCC3SW给到的地方:A、给LM26 PCB温度检测芯片供电,B、-EXTPWR-PMH作为电池与适配器的识别信号,C、给PMH供电,D、作为关闭信号的上拉电压-PWRSHUTDOWN)
PMH7产生M-ON1产生VCC3M-ON,VCC5M-ON作为MAX1901的开启信号产生VCC3M、VCC5M待机电压,M2-ON转为VCC1R5M-ON作为MAX1540的开启信号之一产生VCC1.5M待机电压.
当按开关时发出两路:一路经D21到H8 20#;另一路经D22到PMH 32# PWRSWITCH#,PMH产生一个-H8-REST给H8 8#,H8 19# 会发出一个PWRBAT#信号给ICH(PWRBAT#待机时是高电平触发后为低电平),此时ICH会发出S3 20#、S4 74#休眠、待机信号给PMH,PMH就会开启A1-ON、B-ON1、A-ON2、B-ON2(产生A、B电压:1、A1-ON 42#经R890电阻产生VCC1R8A-ON分两路一路到BD4175作为检测让BD4175知道PMH发出了该信号,另一路到MAX8632作为内存供电开启;2、A2-ON 89#变成VIDEO-ON-PMH电源管理发出的显卡控制信号VIDEO-ON-PMH一路经R887产生VIDEOCORE-ON显卡核心供电开启1V到1.2V左右另一路经R507产生VIDEO-ON显卡电压开启,VIDEO-ON分两路一路到BD4175电源控制芯片作为检测,另一路经R418产生1R2VIDEO-ON作为U32BD3508开启信号产生VCC1R2VIDEO电压,3、B1-ON 63#一路经R461产生B-ON-DOCK到扩展坞一路经R867产生B-ON到P34、49、86页一路经R506产生VCC0R9B-ON作为内存上拉电压开启信号,一路经R486产生VCC1R05B-ON作为1.05V开启信号经电压给SB、NB、CPU,B-NO的分别给的地方:A、到BD4174电源控制芯片作为检测作用,B、U48 R5538作为PC卡外设电压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之一P49页,C、VR5 LP3985作为声卡供电的开启信号控制VR5产生MICVCC声卡供电;VCC0R9B-ON给MAX8632作为0.9内存上拉供电的开启,VCC1R05B-ON给MAX1540产生VCC1R5M作为VCC1R05B的开启信号;4、B2-ON 70#P78页同时经D59、D54此两个二极管必须为高电平再经R59产生VCORE-ON作为CPU核心供电开启:VCORE-ON的工作条件:A、B2-ON正常,B、-SHUTDOWN是PCB温度检测发过来的信号,C、VTT-PWRG是MAX1540发出的PC以上必须为高电平才产生VCORE-ON信号)。
PMH会发出S3、S4(休眠、待机信号)给H8让H8知道PMH已工作了。B-ON2产生VCORE-ON给ADP3207作为CPU核心供电的开启信号,当CPU供电正常后会发出一个VR-PRWDG给南桥,也发出一个-CLK-EN作为主时钟的开启信号,PMH检测到A1-ON、B1-ON、A2-ON、B2-ON后会输出一个B-PRWDG信号给ICH,此时ICH就会发出一个PG给CPU,同时也发出一个PCIRST和MCH-RST,MCH收到RST后MCH再发一个RST给CPU,此时的CPU就开始工作、到内存开始工作、显卡开始工作就显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日 完全骗分的
内容:第一个工作的芯片:BD4175 首先插入适配器DC-IN经F2产生DOCK-PWR16:一路经 ...

我又得不到一分呀

网友: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级别太低了,我是真的无法才有附件方式,反对也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