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例有时不开机,有时开机的维修

楼主(2011-07-09):
     一个月前接了个15明基的显示器。点不亮。拿过来折机,量到电压,解码板供电5V正常,高压没有短路。想想应该是解码板的问题。加焊了主芯片,换了晶振,还是不行。没办法,想想只有换解码板了。不过手上没有货了。就跟客户报了价,说了要过几天。客户没有同意,抱走了机器。
昨天,一同行拿一显示器过来,折开一看,就是原来那个。只是现在是有时开得了机,有时开不了机。转了一圈,又回来了。二话不说,换板,板换好后试了一下,行了。开始改面板,改好之后开机,咦,不亮了。开了好几次才开起,不会吧。难道是按键板的问题。量开关,原来是有一个开关漏电。有几百欧的阻值 ,由于不是电源开关键,就把它折了。再试,好了,怎么开怎么关都可以。搞了一半天是开关惹的祸。晕死了。看来以后修还是要从简到难。不要凭主观想象去修。

网友:
我修明基显示器又是开机有时不开机,然后自动关机的,这好像是明基的通病了。上次偷懒只换了开关按键当时好了,过几天有出现自动关机故障,现在见明基不开机的,一般都把所有按键都换掉才行。

网友:
今天接了台宏基15寸的,不能开机,查了一下,里面有个功率管坏了,但保险丝没有坏,怕里面还有暗毛病,而且那人极小气,所以决定不修了,还给客户,说没配件。

网友:
明基的按键有问题很多很多 的 遇到这种情况把AD板连接按键拔出来 然后 用镊子触发 试试看 如果正常 肯定是按键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