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光驱不通电

楼主(2011-07-09):
我接到客户一台机  问题是这样的 接上光驱数据线就不通电  不接数据线就可以 换过数据线还是不行
光驱检测过一切正常    主板也检测过IDE接口的针无弯无断现象

网友:
接上光驱数据线就不通电,是什么不通电,主板还是光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