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T9811L黑屏故障

楼主(2011-07-09):
一台HKC T9811L 液晶显示器,LED面板,开机黑屏,电源指示灯亮,且隔两三秒一闪一闪,求助中。。。。
补充一下,此显示器为外接电源适配器的那种
液晶显示器

网友:
LZ查一下电源电路把,看看12V 5V正常吗?把给高压部分供电的12V断开看看,是不是高压条短路了造成的保护。

网友:
请高手指教

网友:
用一个LED 通用高压板代用一下

网友:
led没有高压条吧,是不是led供电电路的电流放大管坏了,led灯很少坏的

网友:
一般是高压保护

网友:
一般是电路电压不能稳定引起的保护

网友:
哪位高手指教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