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v报USB错误 15秒关机

楼主(2011-07-09):
今天接同行一块板M2X,亮机后出现USB报错,15秒自动关机
首先看了一下USB跳线帽正常,量了一下跳线上有5伏,用洗板水刷了一下跳线 ,还是报错,接着打了一下USB数据脚的对地阻止,也都正常,
想了一下 M2V的USB保护应该是USB口的5伏供电经过一个472的排阻和822的排阻分压后 得到3。3V供给南桥检测,
接着量了一下和跳线相连的472排阻,一端5V 而另一端是0.5V,应该是3.3V,问题找到了 在料板上找了个472和822的排阻换上,开机量了一下,472排阻的一端3.3v出来了 ,亮机后顺利进系统,维修结束。

网友(点评):
USB 5V不是红色5V或SB5V直接过来的吗

网友:
前几天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那时还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看了你的。现在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
华硕独有的15秒保护?

网友:
我遇到的是跳线帽接触不良引起的

网友:
很经典的故障。学习了

网友(2011-08-09):
我遇到的是 3.3v电压正常
后来直接干桥 好了

网友:
还挺容易修供电问题,,,之前我自己挑错冒,也出现了这个问题,跳回去就好了

网友:
USB短路 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