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K USB不能用

楼主(2011-07-09):
一台联想SL410K的机子,USB不能用,换过南桥,USB供电正常,48M时钟也有。量两条数具线阻值也正常,现在不知道怎么搞了,个位帮帮忙啊

网友(点评):
检查usb口

网友(点评):
会不会是供电电流太小了。

网友(点评):
刚遇到个比你还惨的,键盘能用其它的都不能用,光驱都用不了

网友:
这个是驱动的问题我见过好几个了主要是ich9的南桥

网友:
重装下系统看看咯,或者在BIOS或PE下看看什么状况先。

网友:
你参考下吧祝你好运

网友:
南桥有没有换好? 如果换好了,应该就是驱动了吧

网友(点评):
换了两个了,可郁闷了

网友:
换过南桥了吗?

网友(点评):
是的,楼主写明已经换过的。

网友:
下驱动撒

网友(点评):
遇到个可郁闷了,光驱都用不了

网友:
换了三个南桥了,南桥问题应该也是可以排除了。在BIOS下都认不到不可能是驱动问题的兄弟

网友(点评):
楼主耐心真好啊。

网友:
修这种机真修到无语了

网友:
看看南桥usb模块的供电,可能就是那里问题了,比如参考电压之内的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有可能电流供不起吧

网友(点评):
供电正常

网友:
南桥到usb插孔之间的线路呢?

网友(点评):
给传份图纸老哥

网友:
很多情况 换来换去 往往都是差个电压

网友:
修好了没有哦

网友:
有时候换个接口 就好了

网友:
USB两条数具线是没问题的

网友:
南桥电压只量到两个,3.3V,1.5V正常的

网友:
有没有好的主意啊

网友:
没有见过你这吗的问题

网友:
系统中有可以看到USB ROOT HUB不

网友:
我修到过一个一样的。。。不过只有一个用不了,,后前的。是哪个8脚供最IC坏了。。加US设备的时候只有3.1V换了就OK了

网友:
USB其实没有什么复杂的, 主要就是主供电一定要有,再就是数据线要通,南桥换过了新的了应该没问题了,注意一下南桥USB模块的工作条件,例如时钟,和几个副供电什么的,一定要仔细肯定会有线索的,可能就是一个电阻的问题那呵呵。祝你好运呵呵

网友(点评):
好像有个叫OTC#的,这个信号也要正常吧。

网友(点评):
OTC是过流检测

网友:
应该先软件后硬件

非常同意

网友:
大家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正解,加了负载再量电压比较准确些。

网友:
USB是都不能用还是个别能用
要说清楚啊,

网友(点评):
楼主说了都不能用

网友:
修到过SL410K 报USB电涌,板子在售后修的也没换板动桥不知道他们怎么搞的

网友:
刷一下BIOS

网友:
应该是电阻阻值有问题

网友:
楼主,都这么多人给了意见了,现在修好没有啊

网友:
不会是BIOS里面,关闭了吧?

网友:
是不是BIOS里关了哦。你好好的看看。

网友(点评):
楼主说了在BIOS里都认不到

网友:
USB供电5V是否正常,不接USB的时候两条数据线静态电压是否正常,今天朋友修到一台两个USB可用,两个USB不可用,结果是USB接口附近的保护二极管堆坏了,六个脚的,相当于五个二极管整合集成的元件。

网友:
我现在手上也有台SL410K和楼主的故障现象是一模一样的,换了南桥,IO 和BIOS也没好,5V供电是正常的,插上USB鼠标电压也没拉低。正头疼中没修好啊!

网友:
我想这可能就是SL410K的通病吧,望哪位同仁修好的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下哦!

网友:
是不是有漏电的电容

网友:
大家好!今天早上突然来了灵感,修了好几天的SL410K USB不能用问题终于修好了。装上测试下稍后将把问题是怎样解决的拿来和大家分享。

网友(点评):
期待楼主公布结果,分享成果,支持

网友:
是的OTC如果是插USB掉电的话就有可能,LZ只是USB不能用吗,内接键盘能不能用,如果两个都不能用的话,查查EC的晶振,晶振好的话换EC,南桥晶振也看看正常不

网友:
遇到好几台供电坏了的

网友:
没搞懂,看来不是要进修进修啊

网友:
据说U口还需要一个1.5V的供电。但是不是直接供给U口,,量一下南桥下面的0欧电阻。电感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