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布线细节???

楼主(2011-07-09):
一般的家庭好说用点透明胶带就可以了。
中,大型的公司,你们一般用什么布线,线槽吗?真的还没弄过线槽呢?有什么跟好的办法??

网友(点评):
我负责的只是网络接好 至于他们怎么处理线我不管 我们这都这样 基本大公司都自带电工

网友:
一般人家要布线都是装修的时候弄好了的,暗线

网友:
如果要自己走线就用线槽

网友:
其实这个倒是简单的啊       只是要清楚自己做下去时为什么啊        要怎么安排啊

网友(2011-09-07):
用线槽可以的

网友:
墙壁里面用PVC管做暗线。

网友:
之后只能用线槽的,

网友:
比如 客户让你给他加个路由器 你首先 的问问吧 你家里有的什么网络  有没有ADSL猫 另外还的准备 测线仪  水晶头  网钳 网线???这些都是主要的东西    去了之后你的看看用多少线吧  客户也得问问你线多钱1米  我告诉他1.5元1米 开始工作  把猫与主机线断开  把路由器 电源插上  设置下 用户 密码  保存 重启路由器 就可以  把猫插主机的线 插在路由器 万口就可以  把懒口分给主机 多余的懒口插别的电脑

网友:
先看线从哪走然后拿线槽钉就行了啊

网友:
用pvc管套上

网友:
遇到过一个公司,顺着网线走,不时发现一个交换机,理了半天线,发现整个网络是一个树形结构。

网友(2011-10-25):
人家网吧似乎都是用PVC管埋在底下的吧。

网友A:
做无线网络最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无线网络最方便

你这叫。。。无语

网友(2012-06-20):
我们一般出去都是用线槽

网友:
其实,很简单的。
走暗线,走模块。
如果客户要求不强烈的话,你也可以走线槽的。
不过,根据我多年经验,人家大公司是不会让你走线槽的。因为难看。走暗线的可能性大。

网友:
一般装修的时候都埋在墙里面了

网友:
如果要走明线就用线槽和线卡

网友:
搭车求答案

网友(2012-08-08):
一般都是走暗线吧。

网友:
我朋友做网络的,一般都是提前说好的走暗线就走暗线,没留暗线的话,就路线槽

网友(2013-02-28):
线管,线槽

网友(2013-09-18):
没事的,不要急 慢慢来

网友:
要离电房远一点~

网友:
线桥走干线,线管走支线

网友:
没有装修完就走暗线,装修好了的就用线槽。我做了这么多家网吧。都是用线槽的。

网友:
其实这个倒是简单的啊

网友:
如果客户要求不强烈的话,你也可以走线槽的

网友(2015-01-14):
走明线用线槽,或者在天花板上放线管,尽可能走得美观些

网友:
自我觉得,这的看个人喜欢了,现在不是路由桥接嘛。有线无线都可以用,有线还是支持暗线,会接线就对了

网友:
线槽不会就电工管+线盒简单

网友:
现在就算是家庭都用暗线,公司和企业 你说呢。

网友:
碎片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