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25开机瞬间有CPU供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1-07-09):
三星R25同行送来说没有VCORE,心里这个高兴,这个简单啊。直接上电,果然没有VCORE,测量了一下SC452工作条件

供电开启都正常,唯独VREF基准电压有问题。但是同行已经换过SC452了,此时芯片微微发热,拿示波器打了一下上管Q15 G极波形,幅度已经达到了24V,并且已经有5次方波输出,证明芯片本身跟自举电路基本没问题。2脚VREF波形如图
REF存在了1250US,更加证明了芯片已经满足了工作条件并已经工作过,是因为其他原因导致不工作的,查看REF外围电路,看看是不是其他原因导致的REF拉低

发现REF受芯片的ERROUT影响,于是测量ERROUT波形如下图

明显不正常,再继续查找ERROUT受什么控制,通过下图的SC452芯片内部结构可以得知ERROUT受DAC,  VID  SS  FB-  FB+  DRP+  DRP- 等引脚控制,根据实际电路可以先忽略DAC   SS  跟VID信号

分别测量R579  R580  R581  R582的好坏,都是好的。测量R1这个0.001欧的精密反馈电阻时,发现阻值有1欧,不仔细看电路图容易忽略这个。又分别把R1  跟R516这两个反馈电阻拆下来测量,确定是R1反馈电阻出了问题,同时把两个都更换后故障排除

网友:
后记短路了吧

网友:
维修高手!一个电阻坏都检查出来了!学习了!

网友:
楼主相当有才 ! 呵呵。。我上次也修到个T41P的反馈电路出的问题 !2。5V电压只有1。8V电压!。反馈电阻坏了。。。

网友:
要我查到电阻,我会发疯的

网友:
这个机器的H8有程序吗?
   我刚刚修个这机器H8出进水 之前待机0.00  从焊H8后可以开机但不亮 电流到0.75A

网友:
另外附上完整的SC452  PDF  alldatasheet的只有一页。

网友:
高手!一个电阻坏都检查出来了

网友:
造成反馈电压不正常,所以不输出呗

网友:
呵呵 你又注册了个账号呀 以前的不是被封了嘛 你的维修技术很好 那个波波 买的多少的?

网友:
以前犯了点政治性错误,被管理员把我账号清零了。波波现在市场价应该在70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