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0A被锁了,怎么解锁?

楼主(2011-07-09):
我朋友用的一台华硕K40A自己设了密码,后来自己也忘记了密码,叫我给他解锁,我还没解过,不知道怎么解,有朋友知道吗?请教教我!

网友:
是bios密码还是系统密码啊?bios密码的话放电应该可以的。系统密码用光盘破。

网友:
用编程器刷一下

网友:
不是有华硕密码表吗?

网友:
Bios码片一起刷

网友:
找不到通用密码的话,就刷个bios吧

网友:
是进系统的密码?

网友:
严重怀疑楼主的技术。

赞同
赞同

网友:
呵呵呵,刚刚开始学修笔记本,让大家见笑啦!不过,我们要不耻下问,不要不懂装懂!

网友:
这个没有维修电脑的都会了,还发到技术区

网友:
你没说是什么密码

网友:
浪费我的时间了,我以为是什么高难度的问题呢!!!!!

网友:
ASUS的机器好多写了BIOS就可以解密啊

网友:
用编程器刷BIOS,华硕BIOS一般可以到官方下载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重装系统

网友:
官方下载的BIOS刷了一般会开不了机

网友:
用光盘进DOS工具箱的  能破解

网友:
楼主以前是修家用电器的吧。

网友:
说的那多麻烦啊,直接进CD或USB引导里就有密码清除这一项的,可直接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