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板号L50II0掉电求救

楼主(2011-07-09):
神州商禧M60(板号l50ii0)开机电流到1.05左右6至7秒掉电,插不插内存电流一样,应是不跑U.拆机量各电压无短路,1.05V阻值偏低,具体表现在QG82945GM北桥电容1.05V只有2欧,上电测量所有电压都正常,包括1.05vs和1.05v,1.05v由1.05vs通过MOS转换而来给北桥和CPU供电,1.05vs阻值有100,转换MOS管没有问题.不知北桥有无损坏.测量南桥无发出PCIRST,CPU供电已经发出VR_PWRGD给南桥,发出CLK_EN#给时钟开启信号,北桥与CPU直接的H_PWRGD无法测量,志合的上电时序是VR_PWRGD和H_PWRGD都有才会有PCIRST和PLTRST.根据以前的经验可能外设有短路,把PCIRST到的网卡和1394拆掉,IO就无法干掉了,还是一样,现在不知是南桥有问题没有发出PCIRST还是北桥有问题,不知订那个芯片好.

网友:
我也有跟你一样的问题啊。还没有搞定。高手指点指点啊!

网友:
南桥的PWROK 和 RTC_RST 量量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