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DELL显示器,指示灯不亮,驱动板只有1.2V供电,求思路。

楼主(2011-07-09):
一台DELL显示器,插电指示灯不亮,接屏线后屏无供电,不接屏线有5V。驱动板供电只有1.2V,请问供电正常吗?求思路。

网友:
你把驱动板跟电源板的连接线先拔掉,然后测测看看,12V和5V有没,驱动板跟电源板接口的电压是5V

网友:
首先检查电源部分输出是否正常,如正常就检查驱动板供电和屏供电,一般是屏供电短路引起

网友:
3楼说的很详细 了 这种情况有可能 是电压不稳 还有可能就是屏供电短路了

网友:
电源板连着驱动板的。

网友:
你板上从上到下有三只稳压集成 多脚大的那一只是12v/5v输出 中间的3.3v 下边的1.8v 都是驱动板必须的工作电压 其中5v还负责屏供电 分别查一下是否电压正常

网友:
我觉得应该先测电源的带载能力,看起来象是5V带载能力不行

网友:
這個代工廠的板常壞這個 拆下量一下 這個蕭特積特性是否正確 (不是短路)

网友:
接屏线后屏无供电,不接屏线有5V,那你拔掉屏线测驱动板供电是否正常,如果这时驱动供电正常,那就是屏电路有短路将供电拉低了

网友:
赞成10楼的说法,若是屏驱动电路有问题,那就不好弄了!

网友:
接屏线电压无 不接就有 问题很明显在屏上啊

网友:
液晶显示器维修代换揭密332页PDF上传中  谁传的一本书啊 把我分数都用完了 才下了一半

网友:
屏供电一般是5V,如果是1.2V楼主把屏拆了 在测 看看电压睁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