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X11SC01,开机竖条花屏后无现实

楼主(2011-07-09):
求助这机子开机出bios画面(三星LOGO)的时候。是竖条花屏。后一直到XP都是黑屏状态。。测试后屏是好的。用通用板接机子本身的VGA接口。。进xp系统后按复制屏是可以正常显示的。。但是屏接主板内接口就无显示接口如下图...在接内接口量屏VCC  3.3,,,VED..3.2..RX0.1.2都是有电压的。。。如图是少那个电压才会黑屏啊???

网友:
屏线是单8线。。我用通用板可以正常用

网友:
会不会是屏线问题

网友:
外接显示器花不,象是显卡芯片问题

网友:
显卡芯片问题

网友:
屏线,高压板看过没啊

网友:
X11是7300的独显吧 容易坏呢

网友:
高压板好是。用通用板一直点亮。还是黑屏。。。显卡坏会这样???。用通用板接机子本身的VGA接口。。进xp系统后按复制屏是可以正常显示的...看下我的问题哦。。看清楚。。。显卡坏外接能正常现实吗?XP系统都到桌面了

网友:
屏线手上现在没一样的。。
机子没修过。。屏线怎么回莫名其妙的坏掉呢。而且机子用着屏幕都没关来关去,一直都是开着屏。接口我都清理过了。。这不动它自己也会坏的??

网友:
应该是显卡芯片虚焊但这只是凭经验我觉得还是要找到图纸看开启高压的信号是不是有问题你那黑屏看得见图像吗

网友:
VGA与内接的信号时 虽然都是由显卡输出。但单路输出模拟信号正常也比较常见;所以就出现了你看到的外接正常,内接不良

网友:
全黑的。。看不到图像。。但是高压灯会随着开机进度的。。亮和灭。进系统是常亮。。刚刚量了下屏线都是通的。没短路。。按图LCD3_BKLTON应该是高压开启电压有的。LCD3_BRIT应该是亮度调节脚。。那个LCD3_EDID_DATA和36脚LCD3_EDID_CLK是什么信号啊。。对应屏线第6和7..2脚。。我通用版的屏线是自己改的没这2个线

网友:
屏线有没有检查

网友:
外接要是正常的话 就查查屏线吧

网友:
刚刚量了下屏线都是通的。没短路。全都是通的。。没断线也没连线。。。接口那里是用针戳着量都是通的。。内口屏输出直接是显卡芯片输出吗??(就是相当于完成了驱动板的输出了吗??直接输出TA0+  TA0-  TA1+  TA1- TA2+ TA2- CLK+ CLK -这些了吗?

网友:
显卡的问题吧,大家都这么看

网友:
加焊下显卡吧

网友:
顯卡故障局部, 單路輸出可能性也有,很小,用示波器測試下屏接口數據數,時釧線 有無波形.
現在是屏供電條件都有了,就是不顯吧

网友:
显卡出问题了吧,可打一下屏信号线波形,直接做一下显卡就行了

网友:
屏线信号LCD-AT0+ 1.2    AT0+  1.2   AT 1+   1.6   AT1-  1.6   AT 2+  1.5   AT2- 1.5  VCC 3.3...VED 3.2....都是只有直流电压。。没有波形的哦。。。示波器安泰信 1102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