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急.海尔U80 GPS没用了。貌似某些文件被删除了,显示缺少数据文件.

楼主(2011-07-09):
到处也找不到下载的.   求各位师傅指点迷津啊..

网友:
智能手机重新刷写系统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A:
装的是什么系统,安卓的还是?去官方网站下载升级包按照说明书刷写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的是什么系统,安卓的还是?去官方网站下载升级包按照说明书刷写即可

不太清楚,朋友的手机.我去海尔官方网站看了,貌似没有的下载,只有一个使用说明书.

网友A:
官方找不到的话,你的智能手机是不是装的安卓的系统?如果是到安智网下载通用版本的2.1或者2.2刷写也可以,最好找官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官方找不到的话,你的智能手机是不是装的安卓的系统?如果是到安智网下载通用版本的2.1或者2.2刷写也可以, ...

我怕没弄好..反而弄坏了...有没有具体点的做法.我是修电脑的.我朋友的手机.. 具体我不太懂。可不可以直接下载数据到SD卡里面?

网友:
有些机子支持下载数据包到SD卡进行升级,有些就不支持,需要找机型升级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