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显卡 并不可怕

楼主(2011-07-09):
第一次做t61的显卡
用了230度 没有掉点 一次成功
并没有想象中的难

T61都是无铅的,用230度可以容锡吗,我自己BGA是xxxxxx380一代的,加焊都要上面230下面380,才勉强可以取下来
是不是做显卡都用230°做
威盛的桥一般是要贴隔热胶带,桥上是银色的那种
我们也是用这款红外的BGA,但T61的显卡拿不下来,需要延时好几回,最后取下来也掉点了,但大部分是空点。修好过2-3个,都是500元大洋,少一分不干
可是看见红外的了 问下 红外的BGA 你桥上晶体那 帖隔热胶带不

网友:
  控制不好的话 ,  邻边的桥 就会爆珠。。

网友:
厉害      关键要看会不会反修

网友:
好点   特别要注意

网友:
不换的话用不了多久就不行了,会返回来的。

网友:
这个显卡本来就不可怕  我怕集成的显卡

网友:
掉点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怕掉点。

网友:
厉害,我还没用BGA过

网友:
怎么老是爆北桥啊

网友:
小心点,有风险

网友:
第一次就做桥这么近的板子,佩服!

网友:
这样都可以啊  我几乎每天做坏几片板

网友:
还是小心点的好啊
一旦炸珠
那真的是我的神啊

网友:
厉害!

网友(点评):
貌似灌水

网友:
太牛了  现在做这种板子都给客户先说好

网友:
红外的bga,加热面积太大,关键得做好隔热

网友:
以前做坏过好几块这样的板子,现在心里有阴影了。都直接劝客户换板了。

网友:
我觉得取芯片很容易,就是去除黑胶难

网友:
T61修显卡很快就要回来返修的了

网友:
T41也一样,南北桥显卡离得太近了,控制不好做一个显卡,旁边的南北桥又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