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板子有难度,这块要是修好了不知道以后修液晶是不是根本就没问题了
受到警告 1#

楼主(2011-07-09):
接一宏基20液晶,屏不亮,怀疑高压,一测可了不得,全板电压跳变,一个一个来吧,220V没问题,不跳,300V没问题,不跳,12V跳,5V跳,怀疑反馈,换,光耦 ,电容,电阻都换了还跳,断开负债,继续跳,怀疑绕组有问题,换,无果,查周边,测不出来的就换,一样,无意间红笔接了下地线,表开始跳,睁不明白了,现在已经有后遗症了,瞳孔没事就开始收缩,哪位朋友给点思路,我就不明白插电状态红笔接板子地线为什么会跳,整板地线都挂了?

网友(点评):
注意不要重复发帖!

网友(点评):
直接看开关管发射极限流检测电阻。

网友(点评):
EA换了吗?这芯片老爱坏!

网友(点评):
即使你这个板子修好了,就能修LCD吗? 你这个是开关电源处于间歇振荡状态.多半是47UF 左右的电解电容有问题了,开关电源初级的. 开关电源维修是彩电维修的基本项目,也不是每个能修CRT 显示器,电视的就能修LCD

网友:
查过流检测电阻是否损坏,查开关管是否不良,查电源管理芯片是否有问题,其次查输出端整流管和电容

网友:
电压跳变,应该先把反馈的光耦换掉,

网友(点评):
人家都说了光耦已经换完了.

网友:
   还二极管换八角芯片 试试。。我碰见过。。

网友:
你板子高温糊状下面是什么元件呀 这么高的温度 不正常吧

网友:
换4606那个八角芯片,还有旁边的二极管都挺容易坏的

网友:
都换过了,只有再换芯片看看,电容都换过了吗

网友:
12V到5V的稳压二极管是不是坏了.或是12V对地的电阻是不是接触不良或是坏了

网友:
换大电容旁边的小电解。

网友:
换掉大电容旁边那个小个头的电容

网友:
50V 22UF 那个电容我第一个换的就是他,能换的都换了,还是跳

网友:
这种款式的板子90%都是电源芯片和开关管坏引起的电压跳变

网友:
做为一个正常的维修人员,完全应该先断开高压总供电,再测量电压。
另,这种一体板也不贵,时间才是金钱,换板才是王道,没必要纠缠不休。

网友:
换过了,研究用,我就不信了

网友:
我刚刚修了一台三星940NW 的机器,故障是电源指示灯闪不开机测量发现5V 12V跳变,后来换了12V滤波电容就OK了

网友:
强烈,建议楼主,看一看你动过的,件,旁边有没有碰掉小电阻之类的小件!!有时,很多故障都是自已造成的!!

网友:
学习,学习再学习

llyx -10
豪仔电脑维修 -6 严禁灌水

网友:
LZ断开高压供电和屏线如果电压还跳变,就一定是电源部分的问题了。可以查一下初级变压器的给电源芯片供电的拿个电容看看,它的电解液干了会出现这种故障。

网友:
431 稳压二极管换了没有,看图12V 5V之间没有稳压二极管,不知道是不是掉件。
先把0欧姆吹下 测试12v 还会不会跳

网友:
有的板子 5V无输出很容易跳变的  你可以制造个5v负载的东西  再试下

网友:
还没修到过电压跳的故障

网友:
先拿个好的电源板连接他的高压板试试,是电源板问题就直接换了就是,有空闲在做研究,替客户弄好东西才是正道

网友:
开关变压器坏..坏一个就OK

网友: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换过大电容呢,,有些时候300稳定不代表电容就是好的!!

网友:
一般12V 5V整流输出有跳变、都是反馈电路的问题,你重点查下FB反馈回的原件有没有损坏的、431 光耦、开关管性能,不过像你这种问题 我建议你换下12V 5V整流输出的滤波电容,不一定没鼓包就没坏

网友:
不知道楼这块板子在测量12V、5V时有没有接上驱动板。我遇到过一个AOC显示器型号172S+的板子,12V和5V电压均4.7~5.1之间跳变,但是接上驱动板和屏后能正常工作,且12V和5V不跳变了。对此我也觉得很奇怪。

网友:
把负载的滤波电容全换掉

网友:
n4绕组的供电有问题吧,看看N4绕组的二极管和电容有没有问题!

网友:
呵呵!光耦旁的431换了吗?还有那个50V的小电容
是有点想不通

网友:
楼主也太纠结了,换板得了

网友:
PWM主控芯片,出问题了,应当,,,之前弄过一台雷打的,,主控坏了,没料换,所以改板了,!开关管,等等全代换过了,只有变压器和PWM没料换了!

网友:
把电路图好好看看,不要一出手就只顾换换。

网友:
改板吧, 浪费时间

网友:
EA1530的板子。 按理很好修。
还有一种可能。 板子烧焦漏电了。

网友:
学习了 LZ 搞好了没 我也是遇到都是换的 电源 不好修啊

网友:
弄过一个 应该是有一个二极管挂了 换上就好了 不知道适用不

网友:
有无尝试把反馈取消看看哪一路出问题!

网友:
场效应管的负载电阻 阻值不合适 可能偏大 或小 (哪个 零点几 欧的 )

网友:
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修它,换了这么多东西,何不直接改一个高压条,十多块钱省事得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