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

楼主(2011-07-09):
一块V星主板,能跑马,每次到E0就卡住,电压都是正常的,刷了bios还是以样,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下吗?

网友:
E0很多都是和内存有关系。你查内存吧   。不插跑什么

网友:
刷BIOS还不行吗?那可以换个BIOS芯片试试

网友A:
换个BIOS文件试试,V星很多文件听说都是有问题的。

网友B:
我也有块G31V星的..也跑E0.内存供电1.9V 排阻上拉0.95V 两条总线 119 120 3.3V且对地阻值相同..238 SPD供电3.3V正常 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 想刷BIOS不过没编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块G31V星的..也跑E0.内存供电1.9V 排阻上拉0.95V 两条总线 119 120 3.3V且对地阻值相同..238 SPD ...

就是和你一样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BIOS文件试试,V星很多文件听说都是有问题的。

谢谢你的提示

网友:
还有一点,G31  G41,有些U不支持,好像是单核的U  档D0  D2 D3等不过内存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