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K8M890G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1-07-09):
   板子同事说5块钱收来的.试了下不触发叫我帮忙弄下..拿过来一量开机排针电压2.5V COMS跳线正常 晶振也OK.在就是3VSB了在PCI槽A14量没有电压.还以为自己找错脚了..仔细一量是没有..小心的摸下网卡不烫.桥也不烫..断电测对地阻值不短路..奇怪怎么会没有呢.找1117没找到..就想到修到过一块HP板子 3VSB是通过一个8脚管子输出的.于是乎就在板子上瞧了瞧.别说在内存上面真有个不常见的8脚芯片.用表一测与芯片第2脚相通.果然是它输出3.3待机电压的..叫同事找个这样的芯片试试.他找了半天黄天不负有心人.找到一个装上去,自己装的旁边小电容弄丢一个. 问我有没有事.凭我经验我就说测两脚如果有一个脚接地就没关系,如果没接地就要上.(原因大家应该都明白)他测了下 不接地.我就去证实了下还真没有接地的脚..因为很小的贴片电容主板上不好找.我在笔记本料板上拆了下装上去通电测试OK 3VSB出来了..芯片型号 ISL6506..

为了证实是它输出3VSB的.在基地找了相关资料..证实却被是由它输出的,才叫同事找这个芯片,万一弄错了..同事要叫苦了...
   以为修好了 上CPU 开机检测卡FF没复位.什么情况..一测没有CPU电压..有点晕..在测内存吧 0.4 看来问题出在这里说..注意到是PWM供电.量上管D极4.8V的样子.输出0.4..一般PWM供电输出不正常多为芯片坏了.芯片型号W83 321G. 测1脚4.8V 5脚5V左右 7脚4.几V 满足要求 芯片坏了吗?仔细测了下上管控制 有电压而且还有4.几V 奇怪啊..很难在PWM供电看到这种情况..PWM供电的特点就是要么击穿管子,要么IC容易坏..这两种情况 上管都不会有控制电压..这个是特例 可惜没有拍个照片...换掉上管 1.8V正常..上CPU跑码 亮机.. 到此修复..测板的时候说网卡不能识别可能坏了 就摘除了..我怀疑可能就是网卡坏了引起6506坏的....
       好久没发主板贴了 都是同事在修了 偶尔搞下..今天还搞了块七彩虹945主板不触发 晶振两脚0.35 别一脚0.15换电容未果后 换晶振OK 还以为桥挂了呢...

网友:
IDE旁边的上面哪个就是上管了..换了此管后内存电压正常..左边最上面哪个八脚是6506..右边哪个小贴片电容后补上的..

网友:
2.0-2.5吧好像是,不过我还不知道在哪里测的。

网友:
先要看桥 如果是英特尔的 不会超过0.4 平常都是0.2左右 压差也很小.像NV的侨电压就有1.2左右吧..威盛和SIS的好像是0.7左右 记不太清楚了.自己对着好的测下就知道了..

网友:
没修过这种待机电压转换方式,很特别,一般都是1117 1084,这个是电源管理芯片转换的,看电路图,它还负责开机以后的电压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