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222WA 显示器 太能扯了……

楼主(2011-07-09):
刚接了一台联想 l222wa显示器,问题很特殊   开机屏幕很暗 亮度和对比都调到100 还是一样 ,而且用一段时间后会黑屏 按键指示灯是亮的 但所有按键失灵 不能开关机(按键是触摸的)重新插拔电源还是不会亮,。,。。  纠结啊 拆开看看 测量电压一切正常,怀疑驱动板有问题、、、唉,拿着板子无从下手、还是先加焊一下吧 !嗯  奇迹出现  居然能点亮 但屏幕还是暗 过一会还是会暗掉 。再加焊还是会亮 暗掉……程序刷过 ,问题依旧……  这联想也太能扯了   我都加焊驱动板无数次了、、、纠结啊  想疯掉       灯管高压板 绝对没问题

网友:
用灯照一下屏有没有显示,是不是ON信号没有到高压部分造成的,或者强行加亮灯亮看一下行不行

网友:
  我认为是灯管的事。。

网友:
驱动板供电电路有问题,查供电的管子是否发热严重

网友:
都加焊过了干嘛不把加焊过的原件给换掉试试。

网友:
换下3.3V的IC看看,我修过一个方正的,有时会正常,有时不显,但指示灯显示绿灯.查是这IC内部接触不良.

网友:
我 测过 屏供电还没上来    应该排除灯管高压板了吧

网友:
我 测过 屏供电还没上来    应该排除灯管高压板了吧 而且灯管我也一一点过ok

网友:
3.3  1.8 的我都换过了  还是老问题
加焊过的芯片 有些我没有 没办法一一更换  不知有没有师傅遇见过同样问题的、还望多多指教

网友:
没见 过     慢慢修把    相信你

网友:
7805有没有3.3和1117有没有1.8出来

再看一下屏供电5V或3.3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