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945gc7mc无CPU供电维修经验

楼主(2011-07-09):
接板通电不走码,摸CPU无温度!测得CPU无供电电压!本想换个CPU供电芯片试一下的 后来没找到!还是好好再测测把  然后测量各个供电都正常 唯有北桥右上角的场管 D级1.5V G级0.9V S级0V    S级的对地阻止24欧姆!   没见过控制级的电压那么低的! 肯定不对!找到给控制电压的那个芯片 (用红圈圈起来的那个八条腿的)  直接换掉! 奇迹出现! 走码正常板子亮了.....

网友(点评):
那个8脚的元件应该是LM358

网友(点评):
那个是总线供电。。。inter是有总线供电才有cpu供电的。。amd的想法

网友:
不错楼主又挣钱了。

网友A:
LZ很细心解决的漂亮。图的记号做的清楚很适合我这样的新手啊!
感谢下!~今天的分全给LZ吧
北桥右上角的那个场管,是给哪里供电的啊?

网友(点评):
那是1.2V 总线供电

网友(点评):
太给力了!

网友(点评):
不够细心,vtt没量就准备干电源芯片

网友:
富士康这款板子的通病。不是其IC就是北桥供电MOS管出问题。

网友:
那个是不是 北桥供电吧

网友(点评):
以我现在的功力,还听不懂

网友(点评):
是北桥供电

网友:
挣钱好呀,大家都挣钱

网友:
前两天弄过一片差不多的板子,南桥发烫,,桥供电MOS管坏了,弄下来测量,是好的,装回去也不行,MOS管D 3V正常,,,LM358输出的 G极10V,S极只有0.XV,,打对地阻值正常不短路,,换一个才好的,焊了我两次,MOS管坏了,测量,居然是好的,,第二次直接扔垃圾筒,省得害人!

网友:
在英特尔的上电时序中,是先有前端总线供电,再有 cpu供电,总线供电没有,所以没有cpu供电!!!

说得对

网友:
我的一点经验,D极正常,G 极很大,S极输出不对的话就换MOS管。D极正常,G 极很小,就换控制芯片试试。

网友:
感谢楼主把经验分享给我们这些新手 Thank you!

网友:
前来观摩学习

网友:
要信心慢慢来 加油

网友:
要信心慢慢来

网友:
富士康就喜欢坏这个

网友:
富士康是节约有理啊,还是有学到东西哦,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B:
哥哥,前端总线供电是不是就是北桥供电啊?

网友:
楼主还是经验丰富,怀疑就换掉,直接了当,效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哥,前端总线供电是不是就是北桥供电啊?

前端总线是fsb,是北桥和cpu之间交换数据的枢纽,总线供电,当然不是北桥供电!!!

网友:
是1.2V总线供电吧

网友:
前端总线供电是1.2V的,VID的上拉供电吧。

网友:
intel芯片组现有总线供电 再有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很细心解决的漂亮。图的记号做的清楚很适合我这样的新手啊!
感谢下!~今天的分全给LZ吧
北桥右上角的那个 ...

只能说 不仔细呀,,,,这个问题很简单呀。。。。

网友:
精彩经典,谢谢!

网友:
和我板子一样 我看看  能不能照你的方法搞定它 哈哈  一样故障 希望是一样问题 嘿嘿  @!

网友:
那个 1.2V北桥供电芯片  可以用其他代换嘛

网友:
呵呵,楼主挺细心的哈!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很不错。学习

网友:
不错  宝贵的经验   手里正好有块以为是电源主控坏了的主板   拿来看看是不是也是这毛病

网友:
应该是桥供电不正常引起的是吗?

网友(2011-08-09):
先有1.2v总线供电 在有cpu 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