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655R随机花屏(竖线)能维修吗?

楼主(2011-07-09):
大家好,我是个卖电脑的,有一定维修基础,在迅维网一直潜水。一般LCD修的多一些。主板这些不怎么会啊。

最近客户有台故障的方正655R(T2330+1G+120G)要卖给我,故障为不能显示(屏有背光但局部出现很多竖线),有时候又是正常的。像这种情况能修吗?对了,显卡是传说中有暇疵的8400M。如果收的话,这种机多少钱能收?我开500客户都嫌少。

网友:
改显卡啊 不过这个显卡的价格特高

网友:
问他要大概能接受到多少啊 有些顾客开的价格很高啊

网友:
他应该是到别家问过,不打算修了。托熟人找到我,想卖给我,我开价500(我认为不低了),他想要600,大家认为合算吗?

网友:
可以了. 当料件多好.

网友:
内存硬盘都有的话,600也能接受的,托朋友找到你,总得给点面子的

网友:
收下了,看在硬盘、内存和屏的份上哈

网友:
花屏状况如附件所示,这种情况是显卡芯片的问题,排线有没有可能啊?

网友:
花屏的时候,关机。按一下显卡芯片,就可以正常开机了,待机时显卡温度在60度左右,不算高,作3D运算会升到70度。

查了一下以往的贴子,这个就是‘大名鼎鼎’的G86-703-A2啊。开后盖发现这个机器不久前修过,各部件的标号贴纸还在(3/3),显卡芯片上的美纹贴纸还在,这么看来应该是加焊过的吧?

打算拆备件用算了,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