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1装完系统释放的时候蓝屏?

楼主(2011-07-09):
接客户一台F41的笔记本
故障:装完XP系统以后释放的时候蓝屏,
维修:更换过内存,硬盘,BIOS也没有改SATA的选项,也尝试过装WIN7,可还是故障依旧,
应该是主板的问题,拆开主板测过硬盘接口
阻值正常,插上硬盘以后量供电也有5V供电,
复位没找到,只是怀疑这可能有问题,测量过无果,不知道是哪的问题,请高手给指个思路,
这个机器显卡是北桥集成的。

网友:
感觉是挑系统   驱动不要打试试   拆掉外设 试试

网友A:
在启动的时候不要插任何外部接口!最好用碟子装!有可能中鬼影病毒!检测下硬盘的引导!还不能排除是软件问题!

网友:
换个分区软件试试或许能好,不想是硬件问题。PE都能进吧

网友:
还没有到装驱动的那步,复制完重启的时候就蓝屏了,接着又重启。PE可以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启动的时候不要插任何外部接口!最好用碟子装!有可能中鬼影病毒!检测下硬盘的引导!还不能排除是软件问 ...

这个没有插任何外部接口。

网友:
安装版的吧   换个硬盘

网友:
用安装版试试不行的话动主板

网友:
大哥  听你这么说   与HP的一些装xp的类似!
  去官网仔细看看吧   改xp需要做哪些     估计10有八九需要刷bios的   别怀疑主板  与主板90%无关!

网友:
感觉是系统的问题,硬件没什么问题吧,装HP的经常会蓝屏的

网友:
驱动问题-------------

网友:
有可能分区主丛没弄对

网友:
下个BIOS  刷下吧

网友:
系统问题 见多啊

网友:
还是检查驱动故障比较好。 有时候分区表混乱也会蓝屏出错。
DM全盘格式化分区安装纯净系统试验。

网友:
现在的机器是很挑系统的,我用的Y450装XP速度很慢,装win7速度就比XP快,现在好多机器bios是为win7来优化的。

网友:
代换一下硬盘,用安装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