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9):
今天收了一个坏金河田电源。故障现像是第一次上电正常使用。 关机之后再也不能上电了。 量5V SB待机1.7V。但把电源插头拔一下,再插又能正常使用了。 不上电量所有元器件都无损坏,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使用
电源
马丁可
5V SB待机1.7V,先把这个解决了再说吧

网友:
可能是启动电阻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待机的有一棵电容不行了

网友:
就是SB-5过来的那棵,

网友:
SB 电压不对 应在4.8V左右

网友:
5v sb那路有问题、找那一路的所有元件

网友:
SB5V待机电压不正常就查它的电路修好再看别的电压正常不,不正常的话就影响开机

网友:
查查滤波电容和取样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