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 GeForce 6100 AM2不能从网卡启动

楼主(2011-07-09):
一块映泰 GeForce 6100 AM2的主板。

拿过来是不开机,经检查发现是网卡坏了,更换好的网卡,不过因为以前是换过网卡,且断了一个角,用铜丝接上。

上电显示,进BIOS检测到网卡,接硬盘,进系统,正常上网,可以交差了。
突然想到他是网吧的机子,于是接网线,到BIOS里设置了从网卡启动,保存并退出,竟然不启动、、、

我郁闷了、、、网卡的好的啊!以前好的板上拆的啊,怎么会不启动啊!因为有两块板,试了另外一块板

可以从网卡启动啊!
坏的网卡换成好的,断了的线也接上了、怎么就是不从网卡启动啊!、、、、、、、、
哪位高手指教下、、、、、

网友:
要接服务器才能从网卡启动啊

网友:
几个问题:1,你的主板BIOS带有PXE引导程序没,2、按照你给的几个图片看来像是没有设置好从网卡启动。

网友:
网吧有无盘服务器,这个拿到网吧去 肯定能用

网友:
无盘的,需要无盘服务器系统才能引导啊,要在无盘环境中才能测试,家用系统你肯定启动不了 啊如果无盘环境引导不了系统 ,那可能就要刷BIOS了!

网友:
   我发了两个图,最后一个图是好的板,检测到了主板的网卡物理地址,倒数第二个图,就没有检测到啊!设置的话,我都认真对照过的,两块板设的一样、、、、、这个我不敢发,因为以前也有一块相同的板,进系统能上网的,但是拿到网吧去,就启动不了、、、、、

网友:
二张板的网卡对换一下。。不行刷BIOS

网友:
pxe启动信息集成在BIOS里,如果设置正确不能启动的话,刷一下BIOS

网友:
这个要开DHCP服务器的啊,你这样肯定连不上的

网友:
如果第一启动项是网卡引导的话,无论有无引导功能,只有网卡正常就应出现网卡引导信息,楼主要么网卡还是坏的,要么就是BIOS设置不对

网友:
又学习到了,呵呵

打酱油的,你走错地方了、、、、

我是刚来的 -8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