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01 上网本掉电

楼主(2011-07-09):
  查上电源自动开机,电流瞬间跳到0.34掉电,最多1秒就掉了,期间打电压,0.9V.1V,1.5V,1.8V都有,就是掉电瞬间3.5V没了,过聊秒3.5V出来有自动开机,如前,又掉,如此反复?求指点!!

网友:
先换跟内存试试看!不行的在换换CPU!再不行的换南桥!

网友:
加 北桥 就好了

网友:
这么低的电流  内存都没过 可能和北桥有关系

网友:
你把所有 的东西都拆掉,就把cpu放在上面。查查cpu的复位,时钟,供电,看这些都有没有。你可以借助假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