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疼的联想y430显示半块屏

楼主(2011-07-09):
此机是二修机,客户说最开始只是左屏轴断了,其他一切正常,回来拿去修,一休哥拆机检查后报价客户没修,装上开机也正常,客户一盒盖子,机子掉电了,然后一休哥又拆开没发现问题又装上屏幕白屏了,搞不定,拿过来
剥开屏线测了下,没有大问题,底线没断完还连着,其他都正常测试,接好线测试还是白屏,
如图

屏比较特殊141led带小尾巴的屏
手头没新的找了 一个碎屏点了一下,能出来数据,原屏是lg屏碎屏是auo,告诉客户屏坏了,订屏,屏订了一块lg的屏,回来一试还是白屏,找auo碎屏点能出数据正常,没办法又订了一片auo,这回发来好了,上上挺好,一切测好,给客户拿走,谁知第二天早上客户打电话说机子不行了,屏显示不正常了,拿来一看,成这样了如图

屏只能显示半块而且里面的数据都是反的,而且颜色也不正常,偏红,但是外接非常正常,
屏线换过了,不行 ,屏换过了不行,此显卡是g98-630-ua白胶显卡,此显卡非显卡门显卡,应该不会坏,加焊无果,
仔细检查主板显卡周围无掉件,全板检查一休哥应该是没捣乱没有摘东西,量接口线号线对地阻值正常,
没办法了,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谁遇到过这种现象,快头疼死了。

网友(点评):
楼住解决了也不说下怎么解决的

网友:
要原屏型号的   有W 01  02 03   楼主好好看看

网友:
应该还是屏的问题!要不在定一块回来!

网友:
还是屏的事,,把所有屏用通用板试点屏,看是怎样.

网友:
应该还是屏的问题,再换试试看,今天遇到HP CQ50和你的问题一样,不过是排线问题

网友:
是屏线接口的 问题吧,多试几次

网友:
排线和屏都有可能啊 你换了试试吧

网友:
要先确定屏和屏线是好的,估计还是屏的问题

网友:
把原机碎屏里程序刷到新换的屏里试试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吧  刷程序啊

网友:
可以换一下BIOS 我遇到有的机器换BIOS就好

网友:
用那些碎屏点正常的话、还是屏的原因。

网友:
屏幕啊,现在这LED的屏问题u特多

网友:
这是屏的问题,大兄弟

网友:
应该是屏不兼容,继续测试,等待楼主公布结果

网友:
感觉还是屏的问题,这机器可能挑屏

网友:
还是屏的事啊

网友:
来{:soso__4775439663709826388_1:}期待解决结果

网友:
看一下屏上面是不是有码片,把码片拆下来放新屏上。

网友:
估计 屏线有问题

网友:
屏的码片程序不对吧

网友:
正在订屏,有结果告诉大家

网友:
终于搞定了,主板和屏都有问题

网友:
建议楼主加焊一下屏接口,有可能是屏接口有接触不好的地方

网友:
这个简单。查一下坏地边的控制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