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升GeForce 210 TC512M DDR2 红翼版 不定时死机。

楼主(2011-07-09):
耕升GeForce 210 TC512M DDR2 红翼版 不定时死机。有时候完一天没事,有时候一会就死,MATS检测全部通过,主芯片先是加焊,还死,重新植珠,也是死机。大家指点那里故障
芯片

网友:
会不会是主板有不兼容的情况`跟我的8500一样问题`同求解中`无花屏`不定时死机`换了几块主板都这样`跑MATS无报错`现在主要查死机前后供电`现在等着他死机``

网友:
不会是不兼容,我换了几个板了,都不行。

网友:
确定是显卡问题么?

网友:
我觉得是供电不稳定导致的,有没有鼓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