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华硕M2N-MX SE主板故障

楼主(2011-07-09):
一块华硕M2N-MX SE主板,这块主板客户拿来是不通电。把CMOS跳线拔掉就可以通电,但是档C5,把跳线帽跳上就是不通电。再次把跳线帽拔掉先通电后再把跳线帽跳上后就可以正常点亮,关机后故障还是一样,请朋友们支招!
华硕

网友:
你的cmos跳线是两针的吧,要是两针的就不用全跳,那样是清cmos的,你只放在一根针上就行。

网友:
是三针的。。。。。。。。。。。。

网友:
书本上及老师都说,看开机电路。换晶振及谐振电容。可本人发现,N多此类问题都解决不了,换桥的可能性太大了

网友:
CMOS跳线有一根是接地的,插在1-2是正常的,3是接地的。

网友:
内存坏会出现C5 可以刷BIOS 烤下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