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开机不显示 电流跑到0.78

楼主(2011-07-09):
宏基 4732z是进水的 现在修好了  可以开机就是不显示..郁闷  一开始  IO  进水不烧坏了,  换了一个一样的   还是不行  电流跑到0.78到0.81掉电0.78  就不动了   BOSS有点进水  是不是  要刷BOSS 才能好呀??    CPU拿到  跑到0.26

网友:
那不是一定是BIOS的问题啊!很有可能是北桥的问题啊!具体还是要你认真分析啊!你这样讲的没头没尾的!谁能判断什么问题啊!

网友(点评):
s是啊 讲得不够明白

网友A:
我可以肯定不是北桥问题..

网友(点评):
请问楼主是如何肯定的

网友:
对了  插不插内存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点评):
拿是北桥还没有跟内存交换数据了

网友B:
内存没过  可以先刷哈BIOS啊

网友(点评):
这款机器 也可以这样试试 不过好的比例也不大

网友:
具体还是要你认真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没过  可以先刷哈BIOS啊

我这里没有  到别人那里刷刷试试...

网友(点评):
好了记得跟 我们说说啊

网友C:
这样很难说的  你用示波器打一下 看不过什么  知道了再对证下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很难说的  你用示波器打一下 看不过什么  知道了再对证下药

不太会用。。

网友(点评):
示波器很简单啊 使用可以找一下说明书之类的

网友:
应该是北桥

网友(点评):
楼主说肯定不是 北桥哎

网友:
好像是没过内存。。。

网友(点评):
就是还没有交换数据

网友:
用波波器打上内存看下有没有波形出来

网友(点评):
楼主说了不太会用示波器

网友:
你说详细点儿啊。你用示波器点一下内存上面的排阻,看有没有波形

网友:
不会

网友(点评):
你要多看好的板是什么波形 一般都是差不多的

网友D:
进水的。。你还是用放大镜慢慢看板吧,。肯定是哪断线的。好多进水的机都是飞几条线就可以的了

网友(点评):
你说的还是 有道理 有些根本就没有什么坏 线断了搞半天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进水的。。你还是用放大镜慢慢看板吧,。肯定是哪断线的。好多进水的机都是飞几条线就可以的了

没有发现那里有问题   我还是怀疑 IO  有问题  买了两个  有一个是坏的   我有点怕怕  那个是不是好的,可以开机

网友(点评):
楼主 我记得买新IO 很少有坏的 可能是你没有喊好的原因

网友E:
内存或北桥问题,可以先刷下BIOS试试,不行再作北桥

网友(点评):
本来也想建议做北桥 但是楼主说肯定不是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内存或北桥问题,可以先刷下BIOS试试,不行再作北桥

唉  帅哥你不是白说吗!  我没有刷BOSS这个东西  北桥有点不像  北桥上没有水迹..  我现在只怀疑  IO 和BOSS

网友:
用示波器打下波形,看看跑到哪里,如没有波形,看CPU有没有复位,如果有复位,重点查桥,没复位可能是供电方面的问题

网友:
io没问题,不要怀疑IO,还是看看南桥有没有找到内存吧

网友A:
难呀    不行了我  让被人去搞吧!   下次在遇到这个问题  在慢慢考虑   现在那个板子没有时间给我这样搞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呀    不行了我  让被人去搞吧!   下次在遇到这个问题  在慢慢考虑   现在那个板子没有时间给我这样搞 ...

按这个思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可以肯定不是北桥问题..

!我晕!这个还用说吗!  那个机器是集成的  集成的很少是显卡问题..    在说那是进水才出现不开机的   北桥也没有水迹   怎么会是北桥呢!      呵呵 还是不想了吧!  已经送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发现那里有问题   我还是怀疑 IO  有问题  买了两个  有一个是坏的   我有点怕怕  那个是不是好的,可 ...

呵呵  我没有焊好  都焊了好几遍了!  怎么会没有焊好呢!  我的焊接共也不会太差的...

网友F:
方便的话,先刷一下BIOS 吧,BIOS进水时很容易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方便的话,先刷一下BIOS 吧,BIOS进水时很容易坏的。

w我这里没有BOSS软件  也没有BOSS设备 只能让被人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