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7300GS 奇怪故障

楼主(2011-07-09):
有一片杂牌7300GS DDR2 128M,装好驱动后,分辨率是不能改,一改就黑屏重启,并且进不了系统,不改分辨率重启也正常.上网找到一个丽台128M 256m通用的BIOS,刷后, 认256M !!! 装好驱动后,分辨率问题解决,跑3DMARK 01 没问题,可是跑3DMARK 03会黑屏死机.各位兄弟是不是BIOS 的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除了BIOS就是GPU了,你试试吧

网友:
GPU的问题较常见

网友:
03负载比01大些,降低频率试试

网友:
估计是丽台bios的频率比较高,降频试试看

网友:
刷的BIOS显存位宽不对

网友:
解决办法:找个合适的7300gs 128m 64bit的bios刷进去,把显存频率调低一点,应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