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时由IO开机还是南桥开机的判定

楼主(2011-07-09):
     在我们维修主板时经常遇到不触发的现象。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是不开机。那到底是IO开机还是南桥开机我们经常要跑线路。或看io的功能。这样很麻烦。在此给大家分享下我在判断到底哪部分开机的经验。由得主板在io旁边有个三级管,这种90%是有IO开机的。没有的是由南桥开机。这只是小弟的个人经验有不对的地方各位师傅多指教。在修不开机的主板时最好用手吧晶振摸到。很多主板也是由晶振引起的。

网友:
啊,原来是这样子的啊,我是新手,谢谢楼主啊,I/O旁边有三极管的是I/O控制开机。

网友:
主要看南桥的芯片组和IO的型号,如果是VIA的南桥那么就是南桥开机,不些IO是不带触发功能的,如:W83687、W83697 、IT8705等!

网友:
楼 主真是细心发现了,随后注意下,如真如楼 主所说,该好好顶下

网友:
还不知道 要多去看看 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