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31A换显卡后

楼主(2011-07-09):
联想天逸F31A更换全新G86-631-A2升级版显卡后开机温度,CPU66度,显卡68度,风扇还不转,要CPU70度才开始转,已经加了铜片,显卡换到V3000也没有那么高的温度,问问大家这F31A的机器有没有必要改一下常转,论坛上好像找不到有此机器把风扇改常转的帖子。

网友:
我也修道这个机器了  换了升级版全新的  和你的状态是一样的

网友:
你改了吗?不改怕很快返修,这温度有点不放心,明天还是改一下吧,放心点!

网友A:
把风扇的控制线断了,直接接供电和地。四根该两根线

网友:
还是改了吧
不然改良多好的显卡也很虚焊的啊

网友:
热了就改呗``基本我们所有做过显卡机子都改了``

网友:
这机子我改长转了,其它的机型不用改。这机估计BIOS设计起转温度太高了。不给力

网友:
你们改这个用的是5V还是3.3v 个人感觉5V生意偏大啊

网友:
用改良的 温度还这么高啊 是不是芯片异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风扇的控制线断了,直接接供电和地。四根该两根线

不行的,你这样改有一个后果,插适配器的时候机器会长转,但单独电池是不会转的,你可以试一下。我从空位的无线网上供电上取了3.3就行了,温度CPU45 显卡53,基本行了,声音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行的,你这样改有一个后果,插适配器的时候机器会长转,但单独电池是不会转的,你可以试一下。我从空 ...

我会试一下,谢谢你的意见

网友:
你取SUS 或VS触发以后的电压就行啦,谁叫你们接待机5V那

网友:
我们这改风扇的都给接usb5V供电 原来你们都接3.3啊 前天连续做了2太联想天逸F31的机器 这机器做工不错 返修率也不错 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