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19显示器。换灯管后测试5-6个小时后,自动黑屏

楼主(2011-07-09):
一台AOC 19显示。摔过、灯管断了。换好后,测试5-6小时就会自动灭掉,重新拆开。把灯管线重新加焊了,装好热缩管后。以为可以了,装好屏。测试到晚上,现在又不行了。(拆掉屏用通用板点灯管是都可以亮的)屏是三星的。电源板确定没问题。本来想改个通用的高压板,可是电源板的电压是18V的。。各各位 师傅们。觉得这是什么问题,。 难道是灯管没换好吗?都拆了好几遍了,

网友:
你如果只换过一.二只灯管 那就是灯管参数差别过大了不匹配引起的 通用高压条保护电路设计比较宽松 所以不启动 品牌机普遍保护灵敏度高 你这种情况 只需要查出灯管电流保护部份相关取样分压电阻 提高其起控电位就可以了

网友:
新换的与原来的参数差别太大,,

网友:
很多通用板能上18V的,通常不能上是因为电源的滤波电容是16V换25V(想上24V就换35V)的就可以了.如果IC不是7500或是494的查下资料,因为我用的就这两种IC的

网友:
学习了,我也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