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HP V3000挡机

楼主(2011-07-09):
这主板是943GML的集成主板,南桥是GBM的,故障是当机,开机LOGO一直在那显示,我去掉键盘、光驱、硬盘,还是一样。拆下主板加焊南桥,装机正常,在读光驱系统盘的时候死机了,界面都读出了。然后关机再开机怎么也不亮了,现在换过南桥、加焊北桥,还是一样,电流在0.6左右,没有跳变。求哪位朋友指点下。谢谢。可以RMB .

网友:
现在裸板也只跑0.6左右吗,不行刷bios试试吧,看电流应该内存都没跑过

网友:
我也认为是BIOS的事

网友:
先刷刷BIOS芯片,不行的话就换一个

网友:
有没有换个u。我维修过一个hp的。有时能正常开机使用,有时又不正常。搞死我了。最后换个u,一切ok

网友:
intel的U一般都不会坏的 断电后不开机 估计是BIOS挂了

网友:
刷BIOS去吧

网友:
建议直接换个GBM桥试试。

网友(点评):
一看就是在忽悠,我上面不是写过已经换过了吗?

网友:
先刷BIOS试试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