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45 换屏无显示

楼主(2011-07-09):
DELL 1545机LED 15.6的屏,最开始客户说是屏碎了因为客户谦麻烦就将屏线剪断了用外接在用,到了前几天才拿过来换屏换屏线,结果发回来一张全新的LED 15.6的屏再发来一条屏线,接上一试一点动静都没有我还以为是屏上数据不一样把原来的屏再装回去试还是连亮都不亮,随后测了一下主板屏线接口处的一个保险坏了换好后还是一样这下测得屏上有了一个19.5V的电压,其它的电压都没上来后来还发现就屏上的有一个保险都没有电压,请教一下各位师傅这种屏上面需要些什么电压才能正常显示,这LED 和的LCD的有什么不同是不是这上面也需要有一个3.3V才可以显示,现在屏上就测到19.5V 是不是 主板上还有问题?

网友:
DELL的机器很多屏是有码片的,你买屏的时候只要对你淘宝的上家说好相应型号的机器,让他们帮你刷码片就好了

网友:
码片我都换过去了还是一样……数据不对的话它是不是屏上供电都不出来?

网友:
你有没有测试哦,屏能不能点亮啊?

网友:
看显卡是不是烧了 剪屏线 可能搞短路了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都怪可恶的奸商*脏话*发的原装全新的屏结果是坏的,这机器屏线连接上没检测到屏的存在3.3V都不出来……最后遇到一台同样的机器用屏试了才发现在屏线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