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20进到系统那里就掉电了。散热重新搞了还是不行。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07-09):
    今天接到一台HP520的机子进系统那里就掉电,散热重新搞了一次还是不行,如果用裸板测的话有时就不掉,但有时就掉,不稳定,用手摸北桥非常的烫手,会不会是北桥的原因存在呢?请各位指点指点。

网友:
不稳定的一般都得动大手术

网友:
楼主可以换个原装电源看看,或者感觉下出风口那个位置是不是排出的是冷风,如果是的话散热管就坏了

网友:
先仔细查查散热方面啊

网友:
描述的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