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网本高纺平果的开机不显,电流上了。

楼主(2011-07-09):
请教各位?

网友:
能外接吗?你外接试试啊?或者你用示波器点点内存条上的排阻,看有没有波形!如果有的话就把故障点集中在显示模块上!比如说是显卡或屏、屏接口、屏线路的问题!

网友:
故障说的太笼统了

网友:
上网本都是CPU空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