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VG1930WM 一亮即灭 (暗屏)

楼主(2011-07-09):
优派 VG1930WM 一亮即灭 (暗屏)
今天接一优派液晶显示器,  开机亮2秒 即暗屏,指示灯正常蓝光,有图像没背光, 拆机进去 发现 电源高压合一板 470uf 25V 和 220uf 25V 电容全爆, 两个3055 管的范围PCB有点发黑,  二话不说把爆的电容全换, 从V星865的废板拆了两个 3055管子,把两个管子都换了, 开机测试 ... 故障依旧.... 就连 100uf 450V 的大电容都换了 还是一样, 外接灯管测试 有一组不亮灯, 另一组依然是亮2秒就灭,
测与驱动板的接口  供电 有+14V   有一个不知道什么作用脚也有+5v  还有个是 BRI 应该是控制脚,为0V  在上电的一瞬间测得有 +4.5V 也是2秒后消失,  基本可以断定是这个控制出的问题, 我不知道这个控制是哪里发出来的?   是驱动板吗? 请大家说说看法,本人液晶修得较少... 见笑了

BRI 跑了下线, 串个贴片电阻(标3302) 到 TL494C 的 16脚 2IN+  也是瞬间 有1.8V    1秒2秒 消失,  这个脚看了下 是IN  应该是 输入脚不是输出脚,  是不是不关 TL494C 的事?   是不是 驱动板的事?

补充内容 (2011-7-18 21:05):
此显示器已修复, 经过XUAN5312 的指点,  对换 高压包测试 ,已排出故障, 故障为其中一个 730-703 高压包损坏,更换后测试一切OK , 一直忘了过来更新帖子,今天过来已经编辑不了了... 哎...

补充内容 (2011-7-18 21:06):
麻烦版主把标题更改下, 已修复

网友(点评):
你加个高压条试试!

网友:
  可能是高压问题

网友:
一组亮灯 一组不亮 不亮那组的高压包有问题了

网友(点评):
当然能 一闪即灭是因为保护电路启动了

网友:
能否去掉 这组坏掉的高压 不使用呢?  只用可以用的高压 ?

网友(点评):
从你板上的电路结构看 去掉一只高压包是不能工作的 必须使用两只

网友A:
你可以用万用表分别测量两只高压包输出端电阻值 一般为1k左右 如果两组阻值不同 就可以确认己经坏了一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用万用表分别测量两只高压包输出端电阻值 一般为1k左右 如果两组阻值不同 就可以确认己经坏了一只

怎么测输出端的阻值?  对地阻值 还是 输出的 两端阻值(也就是输出端有个瓷片电容的两端?)

测了下 两个高压包输出对地阻值是无穷大的,
测高压包输出的两端(也就是瓷片电容的两端)  一组是 572不变  另一组是 1623- 1642 的细微不停的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用万用表分别测量两只高压包输出端电阻值 一般为1k左右 如果两组阻值不同 就可以确认己经坏了一只

太感谢你了 xuan5312 ,   我把高压包两个对调焊上去测试 坏的那个换过去 会微微的亮加闪烁, 好的换到原来坏的高压包位置 灯大亮正常, 现在可以断定是 高压包坏了  太感谢你了, 明天去找下这个高压包, 高压包上面标的是
730-703-1900TLW-LH
EEL19-AD1700
HL    6X26

这么多,哪个才是型号啊?

网友:
要想来得快 直接改高压 现在成本也不高啊 何必浪费时间啊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就是高压短路保护,但不建议去保护

网友:
直接改高压看看

网友:
加外置高压板看看 是否灯管有问题?

网友:
一开背光灯就灭,典型的高压板问题,直接用四灯小口高压条代换就行了,返修很少的。。你就更换高压包,其他电路应该也会有问题。。

网友:
把原来去高压的14V电压断开,换个高压条上去试试

网友:
不行,在单个测试灯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
高压线圈测下看看呢

网友:
测个毛线,直接杀灯管。

网友:
灯管亮一半吧?
把不亮的那面变压器换了试试
那个爱坏
不行就查查灯管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