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 M1530 自动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1-07-09):
今天朋友拿来个M1530 上电自动开机,1.06,风扇转就1.09.一年前是我修的做了显卡。这次我重新值了珠也是自动开机...电压都正常..大虾给点思路...

网友:
有时候内存不好也会这样 多试试啊

网友:
修好了。。BIOS问题

网友:
BIOS程序坏了.不知是如何去用万用表判断的,还是刷写试试看呢

网友:
我在论坛下了一个BIOS。。刷去就OK。。我们有两个显波器。100M,150M的

网友A:
请问楼主是怎么判断出BIOS坏了,是凭经验还是具体测量了?

网友B(2011-08-08):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是怎么判断出BIOS坏了,是凭经验还是具体测量了?

判断BIOS。我一般先用显波器打一下先,然后就经验了。以前修过神舟的自动开机刷了BIOS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判断BIOS。我一般先用显波器打一下先,然后就经验了。以前修过神舟的自动开机刷了BIOS就好了

谢谢回复。

网友:
楼主还是高啊,我遇到一台1530,客户拿来时开机的,客户要求拆掉光驱,结果光驱拆了就开不了机了,很郁闷。电流时0.5几----1.1几(裸板)就掉电。而且加点自己触发。   求解?在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