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00 cpu自动降频 ??

楼主(2011-07-09):
dell 1400 cpu自动降频 ??系统重装过,电源选项也选择了一直开着,电源适配器更换过,散热也没问题,
现在开机也得按F1才能进(跟电源有关,但换过了),进系统后五分钟就降频了,看电影都卡,望高手指点指点,小弟先谢了,

网友:
是不是电源功率太低所致啊

网友:
记得DELL有些型号适配器检测不过的话就会降频运行。。。

网友:
查适配器中间针的检测信号看看。

网友:
PS_ID检测一下

网友:
电源问题。。。不是原装的换一下电源。。原装的检查一下中间的针是不是有电压了。。DELL是没有电压的。。检测不正常时会降频。

网友:
这个问题还没遇到过,在这里长经验了!

网友:
F1是适配器功率不对  建议换适配器 或者先用电池试试降不降频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