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一个显卡的技术性的问题

楼主(2011-07-09):
经常遇到显存的一个A8/AP引脚对地阻值偏低导致该显存全部报错。跑线路进了GPU 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否还能够修复?

网友:
如果是GPU值低那维修要换GPU

网友:
为何很少遇到其他AD的阻值低 老是这个A8/AP 信号阻值低呢?他是一个什么信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