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2例很经典的问题

楼主(2011-07-09):
1例
起初的故障的待机大电流  这个怎么修复的就不多说了  拆掉了H55的桥   上了个全新的桥上去 待机还有点偏大  换掉了EC就好了  原因是  显卡的电压提前出来了  I3的板子
待机全部OK后 触发不上电     查PWRSW信号是高低高  然后打PWRBTN  EC给南桥的信号
注意啦:::在PWRSW高低高   PWRBTN只有  高低   没有高低高  意思是 PWRBTN被拉低后不在上升  这样南桥就接受不到EC发给南桥的触发信号  南桥是不会发SLP S信号给EC的   这中间的线路我就不多说了
我断开中间的电阻故障是一样的  高低后 不在上升到高   按照不触发的维修思路来修  RSMRST到了南桥 这快I3的板子是带EC BIOS的 重新刷了故障依旧不 休眠信号也正常  充电IC的信号也正常  EC的工作调级都查了  依旧找不到问题   EC也换了2个全新的  故障一魔一样     最后在不轻易间把CMOS电池放了电居然好了   有点悲哀哟  这个主板H55桥换过  EC换过2个 应该不存在要放电之类的   有可能问题出在  我做BGA  换EC的时候 CMOS电池是没取下来的   问题应该是出在这里吧  这也是我的推测   看了这个例子的发表下你的意见  这个是什么造成的

2例
先发图啊

问题 待机电流偏大  无发现有芯片发烫的痕迹  让待机偏大  仿在工作台上面放个 2 3分钟在来收拾  用手细细的触摸板子    发现
注:MAIN_ON是EC发的开启信号 这个一直为低电平

PQ604旁边有发烫的痕迹  当时没定在这个MOS上 找了蛮久  才确定是PR610 这个电阻发烫  打开电路图  看到他是开启3B供电的分压电阻   不管他  这个信号的源头开始查    用万用表能打出  这个电阻的上端有3V电压  下面没有电压    PQ604的G极有19V电压  将D极的电压给拉低了  在PR610  10k电阻的上端有3V电压  打开计算分压的软件 能算出  PR610上端的电压应该为0.几    在线测量电阻没发现异常    担心 再现测量电阻 不正常   取下来量  完全跟图纸一样的      思考着 那为什么这个电压拉不低了呢    想啊想啊    我断开PR227  后发现  PR610的上端还有电压 3V   于是找到V3S_ON 是那里来的
是直接加到 +3.3S的G极电压  这种设计是由分压公共电电压来控制此路的MOS管子导通   公共点电压高  +3.3AL电压能全部转到+3.3S电压上
在全部断开的情况下  G极还有3V   断开电源  量D G极  OOO 完全导通了 取下来量  还导通   这个问题修复了       +3.3AL电流非常大   MOS管子Pq604+pr610分压的不够    作为信号之用的是只有电压没电流 作为供电之用是用来供电的
这个问题搞定了  下班时间也到了  明天接着修这个板子  可能还有其他问题    这些板子 要不就直接能显示 的  要不就是一个问题带出N多问题

网友:
第一列说是放COMS电池放电池好的,应该是南桥没有得到RTCRST复位。

网友:
N南桥都是新南桥 EC都是新EC  不存在复位 一中解释就是 新桥要复位下内部模块RTVCC

网友:
上传错了图片, 怎么不能删除上传的图片啊

网友:
应该是说EC里的BIOS软件设计好了在检测到更换新桥后,必须得进进行复位南桥RTVCC模块,EC与南桥才能进行信息通迅。

网友:
应该是coms信息错误导致无法执行开机程序

网友:
楼主能说说是修的什么主板吗  或者图纸分享一下也好啊

网友:
分析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
这几天又修到了 放电放不好的   PWRBTN下去了不起来    有些能换PCH换好 有些能放电放好过  又一快 怎么换 怎么放都搞不定   7  8 块把 PWRBTN下去了不起来 只有一快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