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奇怪问题

楼主(2011-07-09):
手上有一台旭日150机器,待机0.06按开关后加点到0.08,除了pl20(1.2v)和凑供电没有外(都是有vron控制),其他电压全有,测cron看起没信号是低电平,isl6225供电正常en2有5v,soft2没有电压,soft1有5v电压!请高手给点指点,小弟现在没有思路了!

网友:
是不是桥北啊

网友:
主板有没有进液?

网友:
代换个6225看下

网友:
楼主好像你所测量的数据不全,我们这些新手看不明白,个人认为。这么小的电流可能是那里的电压还没有出来,可能是CPU吧?不知楼主这么小电流楼主先要测量那些东西?3 5伏EC。CPU,桥,系统显卡,所有电压都测量了吗?共电, 时钟,复位,信号都测量了吗?BIOS有信号吗?跳的对吗?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给的参数太少

网友:
保护了吧

网友:
其实就是加电不全,只开启了一个2.5v(syson),其他的电压都没有,主要是vron这个控制信号没有产生,查ec已经发给南桥rsmrst,PWRBTN_OUT#,但是南桥始终没有发给s3,s5,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这就是奇怪问题??、  是这个问题太奇怪

网友:
这个问题我碰到过,6225,3205,IO,SB.还是没弄好,可能那里有小短路

网友A:
你说的话是自相矛盾的,如果南桥没有抬高SLP_S3#  SLP_S#,哪里来的SYSON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话是自相矛盾的,如果南桥没有抬高SLP_S3#  SLP_S#,哪里来的SYSON

小弟一直是自学,还有很多欠缺的地方,还请你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
表达的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