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晶电源IC

楼主(2011-07-09):
6寸液晶8脚电源IC坏,输入为12V,输出估计是5V(猜的),上面只印了“D004“不知是什么型号,
有知道的朋友麻烦告诉下,多谢

附上手画的电路图和原板的图片

网友:
用LD7575试一下

网友:
你这个是型号ATC4060   DC/DC变换集成 是比较常用的

网友:
参考图 ATC4060

网友:
非常感谢,我看了PDF和我画的电路图是一样的,我去买来试试看。

网友A:
ACT4060,MP1410,MP9141都可以代替.

看原理图,8PIN没连接,这只有MP1040直接代替,如果有上拉电阻都可以代替.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T4060,MP1410,MP9141都可以代替.

看原理图,8PIN没连接,这只有MP1040直接代替,如果有上拉电阻都可以代替 ...

多谢,我对比了两个的电路图,基本上没发现有什么不同。只能买回来试试看了

网友:
谢谢!!!!!!!!!!

海韵之恋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多谢大家的帮忙,
机子已经修好,用ACT4060直接代换,估计MP1410应该也可以用。

网友:
基地的高手就是多,上次我也有块芯片不知道型号

上论坛求助,只说了两个数字人家就知道了,高手就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