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的开启都有了 内存电压不出来

楼主(2011-07-09):
板子特征  触发掉电  这个板子是 不上电掉电  不跑U掉电  不过显卡掉电 不过内存掉电(内存显卡这个掉电会有时间差距 会有几秒停吨在掉电的)     缺少电压掉电
开始没上U  触发掉电  这个 是正常的 上U后 还是掉电  起初怀疑是CPU电压不出来  用示波器打CPU电感是否有瞬间电压  第一次能打到瞬间波形  但是很短很端 第二次就打不到 只有断电后重新触发才有那么一点点 很快的
  查CPU的工作条件  都满足 EC发的EC都产生  1.05给的信号也正常  VID就不用说了    条件都满足 他不发出PG     换了IC 故障依旧  换了升压电容 二极管 MOS管子故障依旧    一次 在没事乱按触发键的时候 电压有了 不掉电   我马上量下CPU电压是否产生   CPU电压产生 且正常  给了我个证明 CPU的供电是正常的  有可能是前面没满足   (不是不跑U掉电 我熟悉这个板子  是供电不满足掉电的  看电流表看的出来)   继续打其他电感  发现内存的电压没有出来      断开电后 重新触发  现象是触发掉电  打内存IC的EN  PG 等  示波器打出他的PG都发出正常了 且不是很短的时间  足以证明内存的电压是正常的  但是 为什么内存的电压就是不能正常提供呢   当打到内存IC的基准电压的时候    在触发前基准是0V 触发后基准为3V  掉电后还是3V  他一直不掉   问题出来了   不是很肯定的决定 换掉此IC  换了过后  能正常显示了   这个给了我个提示  PG出来 不一定能证明 他的工作条件都是好的  CPU都出来了 前面不好 这个问题我以前经常遇到过  但是这个问题还是今天第一次遇到  内存的PG都出来了  发给EC  EC处理了 都开启显卡1.05  1.2的电压  那些都正常  EC发给CPU的开启都有了    最后的祸首既然是内存电压没正常  哎  维修千奇百怪

网友:
以后我也要注意下这个问题   CPU EN都有了  还有了G管的波形 内存都没出来  可见板子设计的不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