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PROM 27C256是否可以进行数据加密

楼主(2011-07-09):
我们服装厂有很多电脑衣车,像重机的LK-1900ASS高速套结机,因为生产需要经常要更换图样数据存储器 27C256,根本无人用IC起拔器的,机修都是用手直接拆卸,这样常常造成引脚断裂。我就寻思是否可以用空白存储器烧录此IC?领导说重机公司肯定加密过,怎么可能给你盗用。听此话咱也不敢贸然购置烧录器啦!俺也知道IC解密可不是一般人能搞定的,借此机会向师傅们请教下!

网友:
直接拷贝,27C256本身无密可加,你仔细看看文档就知道了。

网友:
自身无密, 27C256烧录器挺便宜的,不妨一试

网友:
谢谢师傅们指点!有时间我试试。

网友:
27C256  27C512都没法加密

网友:
今天又看到两个型号:AMD的27C010 、ST的27C1001

网友:
这些东西修起来困难重重,好像盲人摸象,只能摸到一点算一点。

网友:
换O插拔力插座就不容易坏了!